SP Racing F3飞控自稳模式具体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6-11-23):
这个 自稳模式 是不是自己平衡悬停的模式?手动模式 是不是就是锁定当前状态的一种模式?我用的是天地飞7
遥控器
,自稳模式 和 手动模式 是用遥控器设置切换吗?在CF调参软件里面要怎么设置呢?绑定第几通道 ?恳请大神们传授下经验,谢谢!

网友A:
玩穿越建议手动模式,不要自稳。

楼主:
偶尔用来航拍所以想看看自稳怎么弄

网友B:
在地面站设置,在模式里,angle选项为自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