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反转双向电调一般怎么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2016-11-23):
电调是XXD的那种,之前试过能用,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行程乱了,要不就不动一动就最大油,倒车有时灵有时不灵,用的遥控器是FS-GT3枪控。G:\模型\diantiao.jpgG:\模型\FS-GT3.jpg

网友A:
双向电调中间是0,枪控么捏紧了是+,推出去是-。通常双向在+方向打到-的时候会先一个刹车动作,你得把油门回中一次在推到-方向就会倒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电调中间是0,枪控么捏紧了是+,推出去是-。通常双向在+方向打到-的时候会先一个刹车动作,你得把油门 ...

如果行程乱了怎么重新设置行程

网友B:
最大+通电 滴滴, 最大-滴~~~~。回中,正常工作

网友C:
见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说明书。

就是没有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行程乱了怎么重新设置行程

重新校准一下油门呗。具体操作你看一下电调的说明书或者去官网查一下手册有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油门呗。具体操作你看一下电调的说明书或者去官网查一下手册有写的。

我也好久没设双向电调了,因为一般我不会弄乱啦,呵呵。你试下扣油门最大上电,叫了就推到最小,叫了回中等叫完。好像是这样的,一般参考好硬的电调设置方法即可。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最近忙没时间折腾,改天有空试试这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