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剁手节刚入的新机机

楼主(2016-11-23):
先上配置:
机架 QAV-X215
电机 EMAX RS2205S
飞控 FlyMaster F4
电调 flycolor BLS30A
摄像头 runcam 雨燕90度
分电板 Maket 3 in 1
接收机 Frsky XSR

大合照↓

emax RS2205S+flycolor BLS30A+FlyMaster F4飞控,飞控是BF3.0固件的,可以打开双8K时CPU LOAD才8%↓

先做底板螺丝沉孔,电麿+钻头↓

对于电池下挂的机架必需要做螺丝沉孔,完成图↓

最后装完称重↓

等天气好转了周末可以外场调机上传视频了

网友:
HUDY调车板~~
一桌名牌。。车界有名。。

网友A:
桨换款呗

网友:
整洁的工作台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啊!精彩万分

网友:
楼主心细,工作台整洁,看得出楼主很热爱航模

网友B:
咋这么重呢  不含电池多少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这么重呢  不含电池多少克?

电池162克,可能底板是4mm的原因,等试完机再看看能减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换款呗

桨有什么推荐呢?这款是5045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162克,可能底板是4mm的原因,等试完机再看看能减重不

兄弟 机器装的挺好 没毛病  如果能减重30-50克 手感绝对提升一个档次   我飞机不含电池257克  飞行感受比300克时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162克,可能底板是4mm的原因,等试完机再看看能减重不

机架净重多少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 机器装的挺好 没毛病  如果能减重30-50克 手感绝对提升一个档次   我飞机不含电池257克  飞行感受比 ...

同类机架不含电池接近350g,220机架,减重给个思路

网友D:
楼主工作台上蓝色模块是电源?啥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类机架不含电池接近350g,220机架,减重给个思路

首先机架一定要轻 整体的重量如何主要还是看机架了  我用的某普机架195重65克  另外赠的防滑贴电池电池下护板 绑带都没用 而是用最轻的魔术贴  和几毛钱的绑带 (轻一点)图传5828l内孔接口直接焊掉  把原装棒子天线扒皮直接焊到发射机上  电机用的号称某牌无标外贸货 42一个  重量轻 不用电机保护克  螺丝只上两个 来一点螺丝胶  桨选择kingkong5030(轻) 其他线路尽量优化到最短最简洁  如果换塔式飞控的话还能轻一点

网友:
赞个,台面摆得这么好看!

网友:
有钱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工作台上蓝色模块是电源?啥牌?

好像是,MUCHMOR-44A ,应该已停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净重多少克?

我的机架是105克,是不是重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