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 副油针到底在哪,怎么调

楼主(2016-11-24):
怠速下加大油门就熄火,用火头增温就还好,但加油动力反应慢,大螺距呛

网友A:
主油针边上不是还有一个比较短的油针  那个就是副油针  如果没有的话  就在风门油杆的洞里面  怠速加油窝火  副油针多了  回小一点就可以。如果还是不明白 加我760585189QQ 我告诉你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油针边上不是还有一个比较短的油针  那个就是副油针  如果没有的话  就在风门油杆的洞里面  怠速加油窝火 ...

是红圈螺丝下铜片盖里的还是细红圈那螺丝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红圈螺丝下铜片盖里的还是细红圈那螺丝调

图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红圈螺丝下铜片盖里的还是细红圈那螺丝调

边上那个一字口的就是副油针

网友:
我也没找到哪个是副油针,刚收的亚拓60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上那个一字口的就是副油针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上那个一字口的就是副油针

谢谢,图太清楚了,那螺丝我下了看了的,因为看不清里面以为只是螺丝,有空我好好调下

楼主:
OS37温度比50的高多了,正常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图太清楚了,那螺丝我下了看了的,因为看不清里面以为只是螺丝,有空我好好调下

发动机的任何螺丝都不要轻易去动  如果有松了  得全部拆下来  重新锁  对角锁  力道均匀  不可蛮力 当心滑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的任何螺丝都不要轻易去动  如果有松了  得全部拆下来  重新锁  对角锁  力道均匀  不可蛮力 当心 ...

我OS37 的化油器2颗固定螺丝都震掉了,后来自己配的一是长了点,再者没压紧密封圈都有松动关键怕松用AB胶粘死了,现在螺丝拧不动,发动机温度比以前高点,飞心里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