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 油门微调无法向上调 请教高手!

楼主(2016-11-24):
如题:
FUTABA T8FG 油门微调无法向上调  向下调正常,软件可以设置么?亦或者是微调开关坏了?

网友A:
应该是微调开关坏了,

网友:
拆开喷清洗剂,用力按几下应该能修护

网友:
无水酒精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开关坏了,自己想办法或者找人维修

网友B:
你微调油门干嘛,不用纠结嘛,又不用

网友C:
检查硬件,看看是否是后面的开关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微调油门干嘛,不用纠结嘛,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微调油门干嘛,不用纠结嘛,又不用

确实影响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微调开关坏了,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硬件,看看是否是后面的开关松动

拆开有点松香味 难道是烧了么

网友:
微调开关是弱电,是不会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有点松香味 难道是烧了么

那个味道正常,我之前遇到过微调失灵,最后检查是外面的开关,与电路板的连接处缝隙太大导致

网友:
微调开关 还真是少用~~
别纠结 等坏多几个 一起修

网友(2017-03-15):
引用 网友B:
你微调油门干嘛,不用纠结嘛,又不用

你好,飞直升机不需要微调么?为什么我设置k8时需要用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