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K8飞470LP套机的吗?帮个忙呗。

楼主(2016-11-24):
万恶的470尾巴怎么调都调不到一根棍子。
斜盘舵机电调电机尾舵机全用原厂套机自带的,陀螺仪K8,有好心魔友同样配置的能发个K8参数截图给我参考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我有K8说明书,不过是打印下来的,,,,,,

网友:
看帖子 第一个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4995
            第二个  比较详细说了下VBAR的设置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从第八楼或者第九楼开始看
最后 尾巴不要上油 机械安装同时保证顺滑
个人经验 不喜勿喷

网友A:
找机械原因吧!默认就能锁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机械原因吧!默认就能锁的很好!

新机也不是第一次装了,机械绝对顺滑没虚位,看来原厂尾舵机不能用,舍不得挖洞换标准舵机

网友:
啥也不能相信,有的轴出厂就是弯的!呵呵

网友:
俺470是用的k8

网友B:
K8質量參差不齊
我用過有的大P就是鎖不住
反應又慢搖搖晃晃
一樣的參數換一顆立馬搞定
找顆用過狀況好的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質量參差不齊
我用過有的大P就是鎖不住
反應又慢搖搖晃晃

好吧,k8就是靠rp。默认参数竟然金鱼尾,i增益调到45才能勉强锁尾,有风还会晃

网友:
换mb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是用K8,不过飞机还没飞,准备明天飞,希望不要出现锁不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