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 F16白板机前起落架方向难操控---求助帖

楼主(2016-11-24):
求助,入了个二手HSD 90MM F16白板PNP,感觉声浪不错打算试试90涵道。
加了垂尾,搞了襟翼,现在在地面跑不直,稍微给个方向舵(方向舵最小调整到了10%依旧如此),先没有变化,稍微再打一点舵马上大角度转向。下图是我起落架方向安装的方法,求教,如何解决。。

卖家自己加固了前起落架。

我改变的连接方式

换了粗的钢丝,钢丝跟孔位之间没有空隙了,还是方向灵敏。

求助各位高手支招解决此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
把方向舵的输出曲线调柔和一点试试

网友A:
回去拍个我的给你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改短舵机臂。

网友:
摇臂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拍个我的给你看看就明白了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短舵机臂。

开始就是短的也这样,所以改长的。

网友C:
把舵机臂和转向轴臂都缩短应该能解决,力学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舵机臂和转向轴臂都缩短应该能解决,力学原理

原理了解,之前就是那样的,而且舵机臂容易拉直,所以改成长一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拍个我的给你看看就明白了

期待您的图片,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您的图片,多谢了

也没什么特别的,看到没有?就是轮子与轴成“后撂”式,这样跑起来由于惯性的原因,前轮轴就“拖”着前轮跑直线!打舵就转弯,回舵就自然跑直线了,试试吧,反正我的很管用。

楼主:
很简单,但是感觉应该非常管用。我考虑下。多谢指点。。。话说这个钢丝真的可以吗,这么细

网友:
最简单的是前轮单独一个通道,跑偏用微调。  我所有飞机前轮转向都用单独通道,跑直很轻松。觉得转向大了小了的都能调

网友D:
楼主, 最大问题在后轮,不信你试试纠正后轮的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最大问题在后轮,不信你试试纠正后轮的直线。。

考虑过,我试试,多谢

网友:
好沧桑的F16!

网友:
轮子大点 用俩轮

网友:
换好点的起落架,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