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子求助关于遥控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6-11-24):
  默认  通道1  为一个  3段开关
我想设置

打开另一个开关    比如叫SH        打开    这个3段开关就跑通道2去了    通道1  关闭或是中位       关闭   就还原了      3段开关还回1通道

再打开另一个开关    比如叫SG        打开    这个3段开关就跑通道3去了    通道1  关闭或是中位       关闭   就还原了      3段开关还回1通道

这个可以有吗    是不是很复杂   opentx的系统

多谢

网友:
可以
我是X9D P
按照你的想法尝试了一下。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混控。

网友:
你看下这张图
不切任何开关时,SA控制通道一

切SG时,通道一为0(中点),SA控制通道二

只切SD时,通道一在中位,SA控制通道三

现在这个就是说如果SG和SD都切的话,SA变成同时控制通道一和通道二

如果想要同时打两个,但只控制一个的话,就需要逻辑开关了,会有一点点难解释,但是实际懂了的话,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