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uctrix 大改造。fpv续航6分45秒

楼主(2016-11-24):
自从地平线的空心杯室内穿越机inductrix问世后,卷起一股空心杯浪潮。
大家纷纷各种改装,就连国内玩具厂家也推出了山寨版--h36
不过由于原厂使用6mm系列电机,天生动力不足,装上图传后就飞不太动了。搞得大家到处寻找极品615电机。到处寻找高c电池,机架也是想尽办法各种减重。
有一天突发奇想,能不能改成7mm电机呢?
说干就干,马上画了图纸,雕刻了马达支架。
同时为了节约成本,就拿山寨机架h36开刀了。
然后市场上选了一些7mm电机拿回来做测试,最终选定了一款推力超过20g的716
实际试飞后动力及续航均有比较明显的提升,抗风性能也好了不少。
上些视频照片,大家分享

网友A:
什么飞控这么稳???

网友B:
跟直升机改造类似,增加重量以后飞起来就感觉没那么灵活了。这个改造方案不知道电池用的是不是原来的。多大的飞机多大的重量是有比例的,不管重量随便改动力和电池这些能飞是能飞,续航也能增大,但是跟原来的配置飞起来机动性是不一样的。

网友:
牛逼,有想法

网友C:
好稳啊,那个白色的是3D打印的吗,多大的电池

网友D:
能飞6分多钟,楼主配置能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直升机改造类似,增加重量以后飞起来就感觉没那么灵活了。这个改造方案不知道电池用的是不是原来的。多大 ...

玩过原版吗,说说原版机动性如何。凭空想象可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这么稳???

就是inductrix的飞控,原版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稳啊,那个白色的是3D打印的吗,多大的电池

白色的是雕刻机雕刻的,目前3d打印的零件偏重,精度也不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飞6分多钟,楼主配置能发一下吗?

就是改了716电机,500电
桨是h36的,主板是inductrix的

网友E:
我买的升级版金属机架,定制的720电机,效果不错,550mah飞6分多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白色的是雕刻机雕刻的,目前3d打印的零件偏重,精度也不太高

是用什么材料雕刻的,还能比3D打印的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什么材料雕刻的,还能比3D打印的轻?

普通3d打印。特点之一就是重...特点之二就是表面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升级版金属机架,定制的720电机,效果不错,550mah飞6分多钟

土豪

网友:
诱惑太大!加上是外观控,有瑕疵会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