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遥控器接收发出的电平型号参数吗?想diy个声灯 ...
有谁知道遥控器接收发出的电平型号参数吗?想diy个声灯系统

楼主(2016-11-24):
最近想给自己的车diy个声灯系统,可惜不知道接收机给出的信号参数。有哪位大神知道呢。
遥控器
接收发出的信号占空比什么什么的。

网友A:
50Hz,占空时长,1500

网友A:
700一2500

网友A:
查下舵机原理

网友B(2017-10-29):
如果接收机是并行输出,脉冲周期20ms,宽度1.5ms±0.5ms

网友C:
用舵机直接改一个灯控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