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电源如何选择图传套

楼主(2016-11-24):
我入手了一个310的无刷四轴,看中了她的平台和
电机
,想加一个
图传
,玩玩
航拍
,但
电池
是2S的,主板有一
FPV
插口,输出电源是5V,该用啥图传套啊,好些都不支持这个电压。

网友A:
发射机成品本身就支持7到12V及以上的电压,所以2S电池能直接使用。发射机本身的模块就是5V供电,所以它外部的电路除了频道选择外就是5V稳压电路。另外,摄像头也有支持5V及以上电压的。淘宝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