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尾部来回来有摆动怎么回事啊?大侠们请赐教

楼主(2016-11-25):
直升机尾部来回来有摆动怎么回事啊?大侠们请赐教

网友A:
是不是抽动

网友B:
高速摆动是感度高了

网友C:
慢速摆动要加大感度还摆那就是飞机震动太大,找机械原因!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4楼,赞一个

网友F:
感度高,尾部不顺畅,舵机力量不足

网友G:
搜索金鱼尾查老贴

网友H:
这个就是大家说的金鱼尾。

网友I:
感度高或者震动大

网友J:
金鱼尾,锁尾感度太高,降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