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150 穿越机 更换 接收 上3s

楼主(2016-11-25):
拿到手之后 直接 拆机 更换接收
150 用的是 F3 飞控 电源板上 直接预留 sbus 接口 所以 只要你有 sbus 微型接收机就可以 使用  我用的是 Futaba的兼容接收机
由于习惯 我也 直接刷了 BL 固件 使用完全没问题
并且测试  上了3s 电池  动力十足啊

拆机更换电池接头

安装 futaba subs接收

刷了  bl固件

非常不错的小机  颜值很高( 比几片碳纤板 漂亮多了)

网友:
炸一下就毁容了

网友:
造型很酷

网友A:
塑料的,,,勇敢上4s吧,不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勇敢上4s吧,不怂,

哈哈哈哈哈,我也想这样说

楼主:
4s 没什么意义 就算 机器电压支持 也没那么薄的4s动力电池

网友:
华坑这台小机在国外评价还是很不错的, 以2S动力的整体表现来说是意料之外的好, 墙外看看YouTube评测便知道, 只是国内玩家已把穿越机定性为不耐摔不暴力不是5mm3K碳纤就不是穿越机.....支持Lz玩自已所想的

网友:
这鸡鸡耐炸否?

楼主:
还没严重炸鸡过 不过 材质看上去比较厚实(并且比较有韧性不是脆脆的那种) 没那么容易 摔坏~~并且(就算真的摔坏一般也就坏机身低盘也就10元) 缺点是没有图传不过 真的想有也容易 有sbus接口 自己安装个 miniosd 上去 分分钟搞定

网友:
这个掉高吗?想飞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