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尾管座问题

楼主(2016-11-25):
470刚装完,整体还不错,就是尾管座这个缝隙也太大了,一锁紧就撑开了,重新拆装了一遍还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的么?
然后尾舵机拉杆太难装了,就不能换碳纤的拉杆么

网友A:
反正我是没有锁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没有锁太紧

我这也是还没锁太紧的图,锁紧了缝更大,太无语了

网友:
我的没出现这个问题,不过尾舵拉杆就是坑爹,我自己买根炭纤维拉杆~~~

网友B:
钢丝不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不会吗

没碳纤的杆省事么 金属板版也是碳纤的杆

网友C:
不應該有那個縫 鎖不正確了 , 趕緊放鬆螺絲 否則尾管座會變形

网友:
尾管座裡面應該有東西頂到了 , 沒裝好 , 明顯側板與尾管座都鎖到變形 , 檢查尾管U型槽是否對準卡榫插入

网友C:
正常 鎖緊後是沒任何縫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 鎖緊後是沒任何縫隙

我锁的松尾管跟座子都没法合拢,而且尾管的u形槽我已经打磨大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而且我拆装两次了,也检查过座子,没什么毛刺,我感觉我这个座子有问题

网友:
我的没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 鎖緊後是沒任何縫隙

不装尾管能合紧,装上中间就撑开了
座子u型槽那一段直径是不是小点的?

网友:
塑料射出成型的收縮
尾管鎖的緊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锁的松尾管跟座子都没法合拢,而且尾管的u形槽我已经打磨大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而且我拆装两次了,也 ...

方便的話 拍個照上來 拆下尾管座 然後打開分兩邊 夾尾管面朝上 再將尾擺上其中一邊給看看你的問題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的話 拍個照上來 拆下尾管座 然後打開分兩邊 夾尾管面朝上 再將尾擺上其中一邊給看看你的問題所在

...

只要尾管插到突起那个部位。我感觉突起那一段直径小一点的,稍微一锁紧就撑开了

网友:
貌似你第一次裝尾管時沒卡好U口 , 管璧跨在U卡榫上 , 強鎖尾管座後管口變形了 , 因為看不到U口與管口不確定

网友:
能拍尾管的U口與管口不

网友:
有个小缝才能把尾管夹紧,要是没有缝,反而夹不紧的。

网友D:
我的基本没什么缝 , 有些微是可以的 , 要不找个懂装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基本没什么缝 , 有些微是可以的 , 要不找个懂装帮忙看看唄 !

我的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應該有那個縫 鎖不正確了 , 趕緊放鬆螺絲 否則尾管座會變形

这个u型槽太小了,装进去会被尾管座的槽撑开,所以我就把它磨大了,不过没什么效果,尾管座还是会被撑开。
现在论坛上好几个模友也有同样的缝隙问题,我觉得不是安装问题。
有缝隙可以接受,但是我这个太大了

网友E:
你拧螺丝的顺序是?我是先拧前面四个然后拧后面四个,分三次拧紧而不是一次拧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拧螺丝的顺序是?我是先拧前面四个然后拧后面四个,分三次拧紧而不是一次拧死

都试过了。不行
比你的稍微厉害点

网友:
会不会是拧太紧了?我拧到用手转不动就算了的。

网友:
还有对碰那个面你看下平不平,看样子那里原来是模具拼接口和出胶口,脱模后切的,要是不平自己修下突出的位置。

网友:
这样设计的出现缝隙也正常。有缝也不会有啥影响。

网友F:
估计是尾管座内孔有点失圆,可以稍微改进下,把配合尺寸控制在+10丝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尾管座内孔有点失圆,可以稍微改进下,把配合尺寸控制在+10丝就好

压根就是个椭圆

网友:
现在有卖升级件 碳纤尾舵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