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0S 和 JR DSX9 中點死區 問題

楼主(2016-11-25):
有看摸友用DX7 能做到清除RUDDER中點死區,但是我用DSX9就弄不來。。。。求助!

我的DSX9 怎麽 也弄不好上圖的垂直部分。請教教程。謝謝!

我的DSX9 怎麽 也弄不好上圖的垂直部分。請教教程。謝謝!

楼主:
我的DSX9 只可以 把 mix 弄成下面那樣,那也不能清楚死區。我只能弄到斜的部分,不能把斜的部分弄成垂直的。

网友A:
我的新DX8也弄不出來
我是混控用減的
先把expo弄到-60以上
再加一個混控減去20%以上凸出的部分
用起來很不錯

网友:
這是我的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新DX8也弄不出來
我是混控用減的
先把expo弄到-60以上

可以的。不過要刷進去。在控裏是不能改的。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在這裡取了你的圖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不過要刷進去。在控裏是不能改的。

那麽,JR 的 DSX9 能刷嗎?有沒有連接呢?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麽,JR 的 DSX9 能刷嗎?有沒有連接呢?謝謝

JR好像不用刷,有模友修改EXP能實現。你搜搜的。地平線的就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不過要刷進去。在控裏是不能改的。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好像不用刷,有模友修改EXP能實現。你搜搜的。地平線的就要刷。

JR 的,修改EXP就能實現上面那個垂直的MIX 圖嗎?
搜了一會,沒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