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K8和普通接收机连线问题

楼主(2016-11-25):
mini K8上的接收机感度通道RCX那根线和接收机相连为什么负极和信号线位置相反
我确定插的方向是对的   就是往接收机插线发现接收机端负极黑线和信号线相反   反过来插又和其他的3P头朝向是反的   不知道是个例还是别人都有是

网友:
用卫星的飘过

网友:
S-BUS的飘过

网友:
这明显你线的问题呀

网友A:
我的是RXB RXC都反的  其他都正常  只要调试正常即可  其他忽略

网友B:
ni你这个不用纠结,就是这根线做的和你的其他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ni你这个不用纠结,就是这根线做的和你的其他不一样。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RXB RXC都反的  其他都正常  只要调试正常即可  其他忽略

这个不用管?没关系吗?我能不能不要这个感度了   反正我觉得电脑参数调好也不需要靠遥控调参太多了

网友C:
你的插头的确是反了,你可以把棕色和黄色线从插头上拆下对调一下装回插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插头的确是反了,你可以把棕色和黄色线从插头上拆下对调一下装回插头上

终于有人这么说了   哈哈  我已经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