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级别的六通道直升机,在空中油门和抗风性的关系。

楼主(2016-11-25):
油门大,螺距低,
和油门低,螺距大,  哪种飞行方式抗风性强?

网友:
100级的能抗风??

网友:
高油门,高转速

网友:
你想多了

网友:
直升机只分转速和螺距

高转速稳定性高修正反应灵敏

网友:
转速越高越抗风。。。

网友A:
肯定高转抗风

网友A:
同100级别,高转速和低转速,抗风级别不是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100级别,高转速和低转速,抗风级别不是一个档次

100s抗风性呢?

网友A:
100S我没试过,应该还可以。K120我用新电池大风下做动作较稳定,老电池明显不行。所以抗不抗风跟机型关系不大,主要跟动力有关,2S的小机全油门下抗风性应该都不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S我没试过,应该还可以。K120我用新电池大风下做动作较稳定,老电池明显不行。所以抗不抗风跟机型关系 ...

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动力越足,抗风性越强咯。

网友:
100s用的子彈槳穩定多了
抗風性不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动力越足,抗风性越强咯。

动力好的小机4级风时还勉强可玩。4级风速为20~30公里/小时,小机航速可以到40公里,尚有余地。6级直接吹落,10级以上可不插电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好的小机4级风时还勉强可玩。4级风速为20~30公里/小时,小机航速可以到40公里,尚有余地。6级直接吹 ...

10级风真机都不敢飞了吧

网友:
不知道V977抗几级?

网友:
螺距够用就好,小螺距高转速手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