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船模的轴套用什么材料好:铜管套?铝管套?不锈钢管套?其他……

楼主(2016-11-25):
从坦坑新入船坑,一个重大的问题是防水轴套,想要自己 DIY ,比较常见的套管有铜管、铝管、还有不锈钢管,请问各位大虾一般用的是啥,为什么呢?

网友:
楼主说的几种材料都可以用,铜比较贵,不锈钢管有焊接管和无缝管两种,焊接管便宜但精度差无缝管贵精度好,铝合金管强度差一些。铜管可以自己注油口,其他两种你自己焊不了。可以用8*0.5的管,用74zz或73zz的法兰轴承(也叫带边轴承),74zz用4mm的轴73zz用3mm的轴,轴最好用不锈钢的但不好找,主要是直度及直径精度问题,精度不好可能会穿不过轴承,直度不够震动大。还要自己攻牙,如果只做三、五只,买现成的轴系比DIY便宜省事.当然DIY是一种乐趣,成本有时可以不计较,只是你自己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一定动手能力。

网友A:
铜管8*0.5要十多元1米,不锈钢焊接管10块一米,不锈钢无缝管没买过上次问了几家某宝要么少了不卖,要么太贵几十块一米。一米一般可以做四五只轴系。除此之外还要买浆叉、不锈钢防松螺母这两样不太贵.

网友B:
前面模友说的都不错,模型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用‘老人家’的话讲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用普通老百姓讲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根据自巳现有条件和能力达到目地即可!市面网上可以找到薄壁无缝不锈钢管质量非常不错!应是首选。其二铜管也可,最好为黄铜材质!缺点是与玻璃钢发生反映使其不能固化{不饱和树脂}。铝管不方便焊接。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8*0.5要十多元1米,不锈钢焊接管10块一米,不锈钢无缝管没买过上次问了几家某宝要么少了不卖,要么太贵 ...

果然经验之谈,太感谢了     的确  铜材的好处就是易加工,就是担心软趴趴的硬度不够。对于曾经专业的通讯产品硬件工程师来说,这点技术难度倒是难不倒我。只是不锈钢和铝材都没弄过,不会焊接呐。不知道哪位做过这方面尝试的老司机能指点一下?
螺旋桨和不锈钢轴当然是买现成的, 剩下桨叉、放松螺母这些很好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模友说的都不错,模型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用‘老人家’的话讲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用普通老 ...

对的,只要搞个大概4种规格的管材来就可以把现在的几个坦克战舰、以及当年烂尾的坦克战舰,还有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内的 “魔型”都搞定了,材料不过几十块。
成本节约一点到是其次的,重要的是有料在手,随时可以根据情况改装和维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DIY精神就在于此。

网友(2017-09-01):
一般都用铜管 烙铁锡焊也方便  铝合金和不锈钢要专用的焊接工具

网友:
材料是多种多样的,什么方便用什么。新手建议先用铜管,便于加工,也便于焊接。

网友:
轴套 轴心,,还是买 现成吧,,,费力,,买材料贵,量少不能买,,关键,就切割个长度,套上法兰轴承,,你能有什么DIY快感和成就感??
当然你有现成材料 另说,,,,,,,,,

网友:
3楼上师傅  正解 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