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安装APM

楼主(2016-11-25):
很久以前买的一个APM飞控,一直没有使用。现在也忘记是什么版本的了。它带了一个小模块,看上面标的是compress,是不是就是指南针?请问最小安装是不是不需要接这个模块?只需要接电调,接收机就可以了?还有,飞控下面那个减震架子是不是可以不用?

网友:
哪个小板不是GPS,没有什么用,你的飞机如果是大机(450以上)的话,还是用哪个减震板比较好

网友:
看样子是雷家的,当时应该400左右吧

网友:
外置罗盘,就像精灵脚架上绑的指南针一样,远离飞控,远离干扰源

网友A:
居然这种独立罗盘

网友:
大兄弟,apm都是需要罗盘(compress)的只不过有的内置了像2.5和2.8版本的 如果是2.6版本的要用外置的罗盘,没有罗盘是没有办法校准的 也就没法解锁起飞,gps也没法用

网友:
首先,看你是哪个版本了 如上,如果是2.6的话,那就需要罗盘。第二,确定这个小东西是什么,如果是罗盘,那你的最小安装里 要包括他,

楼主:
请问APM最少要接几个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APM最少要接几个通道?

5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个通道

那APM那么多飞行模式,第五通道如果是个三段开关,要如何选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APM那么多飞行模式,第五通道如果是个三段开关,要如何选择呢?

可以用混控,改称六段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