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11如何调整可以锁尾?

楼主(2016-11-25):
请问911如何调整可以锁尾?虽然我现在可以飞起来,但是它一直有自旋转,顺时针方向。我要一直调整它,才能把尾对着我。

网友:
买来太久了,该换尾电机了

网友:
估计是尾电机挂了锁不住了

网友:
顺时针?不关电机的事吧

网友:
校准一下遥控

网友:
这是V911常见问题,自旋程度经常随电池电压降低而加剧,只要在控上用微调键修正(向右拨)即可,并非尾电机不好。

网友:
順時針自旋似乎是尾電機出力比主電機强,試把方向舵向左打,直至適合--先熄控---後拔直升機電--,再對頻,飛機應不再自旋。

网友:
911的,方向舵微調無論上次甚樣調,每當熄控再開控它必回中,這是廠方設計調節機尾中位之方法,先熄控之後數據會自動存入接收機之芯片内,下次對頻以此為準。

网友(2017-05-10):
我感觉跟电池有关系,我的又块电池会,其他几块没问题。

网友:
调转向微调。如还有理想也没办法:911给的是非锁定式陀螺仪,而无副翼的988给的才是锁定式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