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板的机架和玻纤板的机架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6-11-25):
碳纤板也有很多材质,有3k纯碳纤的,也有低碳的,那么这些有哪些大神能告知一下,分别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呢?在线等,急。。。。

网友:
3K碳纤的比较硬。相对结实。其他的自己普及吧

网友:
轻硬贵  vs  重软贱。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还有绝缘的区别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绝缘的区别吧

碳纤可能漏电。会影响天线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可能漏电。会影响天线信号。

碳纤还会漏电?

网友B:
碳纤维会导电,裸露的线碰到碳纤可能会引起短路

楼主:
我也学习了,感谢老司机

网友:
3楼评论,简洁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