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8 电机和桨的配置

楼主(2016-11-25):
手头刚好要朗宇2820 1100KV 电机
桨有易飞科技折叠桨 13*8
准备4s电池 请问这样配可否?

网友A:
不行,2820kv1100最好10*5  10*6  10*7桨4s
kv900左右上11寸
kv800左右上12-13
kv1100上超过11寸有点吃力

网友:
是的,4楼正解。起码不能超过11寸桨。

网友:
至于x8:2212kv1400、2217ku1ooo配8-9寸桨都能胜任还好飞还很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2820kv1100最好10*5  10*6  10*7桨4s
kv900左右上11寸
kv800左右上12-13

你觉得天行者X8 用2820 1050桨 4S 来配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2820kv1100最好10*5  10*6  10*7桨4s
kv900左右上11寸
kv800左右上12-13

2820 1100KV  1050或者1060桨,4S 60A好赢飞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2820 1100KV  1050或者1060桨,4S 60A好赢飞腾。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