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舵机行程不一致,旧的舵机是该换碳板了嘛?

楼主(2016-11-25):
旧的舵机达不到新的舵机的最高高度,
切熄火的时候,上下推动油门,两个舵机相比,新舵机的上下总体行程如果能达到1cm  那么那个旧的舵机上下总行程却只有0.8cm  差距很明显的,哪里的问题?  该换碳板了?顺便请教一下,如何减小直线舵机的虚位。

网友A:
要换就三个碳板一起换,直线舵机转轴的头上有一个铜螺母,用防风火机烤一下螺母头上的胶水然后迅速扭紧,保证顺滑度的前提下扭到最紧就可减少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换就三个碳板一起换,直线舵机转轴的头上有一个铜螺母,用防风火机烤一下螺母头上的胶水然后迅速扭紧,保 ...

高啊!不过准备返厂了,谢谢指点,一直想拧紧那个螺母。但是貌似粘的太紧,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换就三个碳板一起换,直线舵机转轴的头上有一个铜螺母,用防风火机烤一下螺母头上的胶水然后迅速扭紧,保 ...

直线舵机行程不均匀,是因为碳板该换了吗?

网友:
直线舵机更费碳板?电位器清洁剂喷喷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啊!不过准备返厂了,谢谢指点,一直想拧紧那个螺母。但是貌似粘的太紧,会打滑。

用防风火机烤下螺母就松了,注意别烤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线舵机行程不均匀,是因为碳板该换了吗?

是的,必须三个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