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坦克改电机

楼主(2016-11-26):
入了恒龙 m1,觉得速度慢了在网上买了几个高速390电机,换上390电机问题就来了,遥控时不是前进反向就是左右反向,换波箱左右电机一样反向,然后交换电机线也不行,换电机插头位置也不行,换上恒龙蓝皮电机都不行,但是原装电机就没问题,问问老司机们这是什么情况?恒龙主板问题还是遥控问题?

网友A:
还会有这种事情???   最多只要换电机插头位置就行了吧 ,前后正确的话转向反向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会有这种事情???   最多只要换电机插头位置就行了吧 ,前后正确的话转向反向什么意思

就是随便怎样总是前进和后退有一个遥控起是反向的

网友B:
两个电机插座互换,然后再调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机插座互换,然后再调正反

都试过了,还是有一面是反向。

网友C:
当然不行,你电机正负极焊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行,你电机正负极焊错了。

我换正负极的线也不行呀,要怎么分正负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换正负极的线也不行呀,要怎么分正负呀

现在就是前进可以,左右就是反的,换线换插头就是左右正常,前后就反的

网友C:
仔细看看你原来电机的焊接正负极。你有一个电机焊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你原来电机的焊接正负极。你有一个电机焊错了

但是我把正负极的线换过来了还是一样,前进后退总有一面是反的

网友C:
整半天你还是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唉。
你原来马达换上没问题,那么就一定是你的新马达正负极接错,你正负极不要全部换,你就不会看看你的马达焊线2个有什么不同吗?其中一个马达的焊线肯定有错误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的话,我直播切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半天你还是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唉。
你原来马达换上没问题,那么就一定是你的新马达正负极接错,你正负极 ...

感谢兄台今晚抽空看了下电机正负极焊错了,以前用的双流波箱不分正负极所以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半天你还是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唉。
你原来马达换上没问题,那么就一定是你的新马达正负极接错,你正负极 ...

你不用切鸡鸡了,楼主给你正名了。

网友D:
左右单独实验啊!分别推前后杆看左右电机的转向,改回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右单独实验啊!分别推前后杆看左右电机的转向,改回来就好了!

由于当时焊线时没看正负极,两个电机都焊反了,现在焊回来了没问题了,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人学习,顶顶贴!

感谢来顶

网友(2017-01-22):
引用 网友C:
整半天你还是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唉。
你原来马达换上没问题,那么就一定是你的新马达正负极接错,你正负极 ...

好期待你的包皮切割直播啊!

网友(2017-06-26):
不会吧,正常都换了就应该可以了啊,是不是遥控器设置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