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更换电调后的响应变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11-26):
我的H4 680原配置是:朗宇3508 ,铂金30A,NAZA lite 刷V2,正常使用,效果很好。
因为要装另外一个六轴,把铂金30A拆下,换了手头另一套正常使用的蜘蛛30A (老版)电调,重新校准了油门行程(电调单独插接收机油门通道,响应良好),装好后地面测试发现油门响应很慢,正常解锁后推油门总感觉慢几拍,状态是油门上推了过一秒电机才加速,打方向都一样,已把飞控调到默认参数都不对。
目前怀疑是不是电调进角要重新设置一下,请教一下高手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电调差异没那么离谱,查飞控设置,甚至遥控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差异没那么离谱,查飞控设置,甚至遥控器设置。

遥控设置都是原设置,没动过的

楼主:
通过调最大角速度和几个感度,方向和俯仰的响应速度正常了,现在就是感觉油门响应好一些了,但是参数调最大了还是觉得有点肉,很奇怪,准备重新再校准一下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我用的乐天响应很快

网友:
老蜘蛛最大只能用到28系列,35系列的处于可用与不可用的临界点上,再大了就堵转没商量

楼主:
我之前的650就是用的蜘蛛30A+朗宇4108,没发生过堵转

网友B:
请问你的3508电机多少kv,配多少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3508电机多少kv,配多少寸桨

390KV
1555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390KV
1555桨

谢谢老板,我的是580kv配多大的桨

楼主:
12到14寸吧,我的600KV 4108配的1238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板,我的是580kv配多大的桨

12到14寸吧,我的600KV 4108配的1238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