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远100s都有什么替换,diy的件啊?比如改改起落架,更耐炸

楼主(2016-11-26):
改改起落架,有什么方法,
通用的大桨,都有哪些,
尾桨有没有通用的,可以提高性能的,大家讨论啊。

网友A:
我用亞拓150腳架
摔不壞又好看
不然可以用mcpx bl 的改裝品

大獎只有原廠跟mcpx bl的子彈槳可以用
原廠比較穩
mcpx bl的槳浮力大比較利

尾槳用亞拓150的23mm尾槳最好
大p高速不甩不晃聲音也小

网友B:
通用大桨可以用120的,耐炸手感好,脚架可以用2s的mcpx用的碳纤维脚架,不过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大桨可以用120的,耐炸手感好,脚架可以用2s的mcpx用的碳纤维脚架,不过有点小贵

mcpx脚架可以用?  看着不像啊。需要改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亞拓150腳架
摔不壞又好看
不然可以用mcpx bl 的改裝品

亚拓150尾桨?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亞拓150腳架
摔不壞又好看
不然可以用mcpx bl 的改裝品

主桨,不带ZIDAN的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cpx脚架可以用?  看着不像啊。需要改装吗?

mcpx bl是2s机,有一套金属加碳的脚架,太贵没用过,其实原厂很便宜的,也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