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套大概是最简单也是最便宜的FPV眼镜。

楼主(2016-11-26):
主要材料:VR眼镜,USB视频采集卡,5.8G图传接收模块。
VR眼镜(某宝9.9包邮活动时买的。)

USB视频采集卡,26.9元包邮。

5.8G图传接收模块,RX5808(8通道),40(邮费8块)

模块安装很简单,把USB采集卡拆开,输入线都在一个插头上,直接拔掉。RX5808拆掉3.3V稳压,直接接到采集卡的3.3V供电上,再焊上地线和视频信号线就行了。因为手头没有拨码开关了,暂时没加通道选择,采集卡外壳里还有足够的空间,放拨码开关没有问题,后期再添加。天线手头没有合适的,先暂时焊了一根电线,将来再换。

手机安装口袋FPV软件(百度搜下就有),插OTG线连接USB采集卡,可以设置连接后自动启动软件,比较方便,但还得手工选择下USB设备有点美中不足。连接正常的话手机里就能看到图像了。不过采集卡有点挑手机(主要是系统),我手头的红米NOTE和乐视的X608都不行(X608)刷的小米的系统,回头换成乐视的再试试。现在用的是媳妇淘汰下来的S4(I959),媳妇的新手机乐视2也能用。

摄像头用的是某宝的5.8G 25mw摄像头,价格100~150之间有很多。

接好了先给孩子玩会儿,比直接看着车跑好多了,不用FPV的话跑的时候到处乱撞,带上眼镜后基本上不会碰什么东西了。

也可以不用VR模式或接电脑观看,即插即用非常方便。

优点:体积小,携带方便 ,安装使用非常省事,价格相对便宜,不需要单独供电(手机供电就可以了),有延迟但可以接受。
缺点:有些手机可能不支持,对于暴力飞行延迟可能稍大(只是猜测,因为我没玩过,不知道和图传直接连监视器有多大差距,不好评价)。

网友:
什么软件  求连接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连电脑不停蓝屏。连手机手机不支持,心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连电脑不停蓝屏。连手机手机不支持,心塞

不会啊,是不是发射或接收模块的问题。我最早先是用USB摄像头确定了下手机是否支持(USB采集卡实际上就是个USB摄像头),确定了手机支持后才买的USB采集卡。

一开始接接收模块也是蓝屏,后来摸着接收模块发热厉害,于是怀疑是接收模块问题重新买了接收模块,接上后就OK了。

后经测试原来的接收模块应该是电源模块出问题了(SOT-23封装的,加上有屏蔽罩散热不好给烧了),直接去掉电源模块用的USB采集卡里的3.3V供电后就好了。采集卡里是一片1117/3.3V稳压,工作电流900mA,同时给采集卡和接收模块供电无压力,实际测试20分钟左右外壳仅温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是不是发射或接收模块的问题。我最早先是用USB摄像头确定了下手机是否支持(USB采集卡实际上就是 ...

蓝屏是信号问题,是因为电脑不支持雪花显示。应该是发射端的问题。有人要吗我想出掉

楼主:
发射端你可以拆开看一下,估计也是稳压模块的问题,我第一套图传模块的发射板里面居然没装稳压模块,只加了个电阻降压(鄙视JS),然后通电时间长了模块剧热,然后就挂了。新买的这套我特地先拆开看了一下,确认有稳压模块才通电试的机。

网友B:
这个不支持联发科的CPU,所以只要手机是联发科的CPU都用不了,而高通的CPU基本全部支持

楼主能不能把接线发的详细一点。表示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支持联发科的CPU,所以只要手机是联发科的CPU都用不了,而高通的CPU基本全部支持

楼主能不能把 ...

接线图如下,模块内部因为拆屏蔽罩比较麻烦就没拍照,参考图片上方文字和稳压模块的示意图接线就行。稳压模块最好拆掉,元件引脚细小,操作时一定小心。

网友(2016-12-29):
这就是组装啊,哥们

网友(2017-02-17):
不认手机。

网友:
求手机设置方法。

楼主:
是手机连接USB采集卡后没反应吗?

网友C:
手机不能识别采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不能识别采集卡。

什么型号的手机?采集卡插电脑上能用吗?有条件的话可以先用USB摄像头接手机上试试。另外不识别是插上完全没反应还是有反应但没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手机?采集卡插电脑上能用吗?有条件的话可以先用USB摄像头接手机上试试。另外不识别是插上完 ...

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手机?采集卡插电脑上能用吗?有条件的话可以先用USB摄像头接手机上试试。另外不识别是插上完 ...

采集卡在电脑上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卡在电脑上能用。

OTG线接U盘什么的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OTG线接U盘什么的正常吗?

手机能识别U盘。华为GRA-UL10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能识别U盘。华为GRA-UL10手机。

这个估计和手机硬件或系统有关系了,我用的乐视1,没办法把媳妇淘汰的S3拿出来专门干这个用了。

网友D(2017-07-23):
这个DIY,时间长了,对眼睛有啥伤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DIY,时间长了,对眼睛有啥伤害没?

这个亮度得调低点儿,而且长时间戴肯定不行,不过飞小四轴的话一般也就几分钟,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怎么想到的,太有创意了,点赞

网友(2017-09-11):
裡面加個風扇會舒服點

网友(2018-10-25):
引用 网友C:
手机不能识别采集卡。

苹果手机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