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 ”短卡悬挂”类型选择~~~有劳各位前辈!

楼主(2016-11-26):
小白刚入门车模,一直在瞎跑,对于各种车型性能了解甚少。向给位车友请教如下问题:
米国的asial 短卡是采用“前摆臂,后直桥”的悬挂搭配;
宝岛牌禾宝的10sc是采用“摆臂”的悬挂;
国内的大部分1:10短卡也同样采用“摆臂”悬挂。例如A10、维卡pro、环奇727等等....

我看很多攀爬车都是前后直桥。对于短卡来说,直桥式的悬挂性能是比摆臂式好吗?具体好在哪里?
另外请教:车友们对维卡短卡pro车了解多吗?和727比较起来哪个好点?

在此先谢过各位模友!

网友:
直桥短卡的“性能”在于姿态,不在于操控。“快跑”车里面基本上没有直桥的啦,除了f1
<

网友:
请问后直桥是啥东西

网友(2017-01-21):
直桥姿态好,车子扭腰好看。速度性能上应该没什么明显的差距。

网友(2017-08-07):
真车就是后直桥 前摆臂 短卡真车大多都是由皮卡改装而来 模型短卡因为制作直桥的工序太复杂成本高 所以大多数都是四独立悬挂

<

网友(2018-09-16):
通过通篇研读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2019-11-05):
直桥跑快了会不会晃来晃去?我看美国BAJA1000比赛里面,真车跑猛了也扭来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