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天线这样成不?

楼主(2016-11-26):
摔怕了,搞了个3S从源头控制飞不高飞不远,现在想再少许远些高些。。。。。。有模友知道3S 怎么加装图传吗?论坛里没搜索到

有模友知道3S 怎么加装图传吗?论坛里没搜索到

网友A:
这个作用不大,直接换天线才有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作用不大,直接换天线才有点效果

确实,装了和没装距离没感觉有变化

网友B:
飞精灵都能摔怕,那我们飞亚拓是不是要跳楼了

网友C:
主问题有几个:

一个是形状不对,弯曲的形状应该是抛物线,焦点要在天线的中轴线处(虽然实际上2.4G定向天线不是这样设计,但比你现在这个的效果会好一些)
二是距离不对,距离合适的话哪怕只是一个平板也会对增加信号有效果的。正确的距离应该是大约1/8波长的位置(2.4G信号波长约在12~13CM),大约在1.8CM左右吧。
三是有可能反射板没有对准天线的位置,要知道天线的位置可能是在最头上3厘米左右,下面的部分都是馈线,完全无法接收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精灵都能摔怕,那我们飞亚拓是不是要跳楼了

之前摔的可都不是精灵,这个精灵是俺今生第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问题有几个:

一个是形状不对,弯曲的形状应该是抛物线,焦点要在天线的中轴线处(虽然实际上2.4G定向 ...

谢谢兄台我回头按你说的调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我回头按你说的调整试试

话说你还是买个成品靠谱点儿,毕竟价格不是很贵。

网友:
这个方式的成品买过,效果不明显

网友:
靠近天线安装大面积金属物,会造成天线驻波增大效率降低,尤其是微波波段更明显,并且会影响信号的发射路径。说的对,所以天线附近的金属物越少越好,支架什么的

网友:
搜某宝,大力电子问客服

网友(2017-01-04):
可以找精灵2的遥控器天线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