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放电倍率问题

楼主(2016-11-26):
电池的放电倍率过大会造成什么,比如我飞机用20C就够用了 但如果我用30C的电池会怎么样

网友:
杀鸡用牛刀

楼主:
那我用30C的电池会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用30C的电池会有什么影响没有

你用牛刀杀鸡是不是一样也可以杀?只不过牛刀比鸡刀贵了点吧?

网友:
没有影响的,放心

网友A:
30C的比20C的放电更完全,30C的飞到BB响下来还有3.7V的话,那20C的飞到BB响下来还有3.8V,但你不敢再飞了。

网友B:
越大越好,没什么可说的,一个理想电池的C数应该是无限大,你就按这个去理解

网友C:
没有影响,反到对电池好,电池30C只是说它有30C的放电倍率,不是电池放在你那上面就会按30C的倍率放电,它是根据你设备的功耗来确定的,电池使终处于自己放电倍率临界点时,电池的寿命会缩短,所以你用30C的放在20C的功耗设备上对电池好,
打个比方,一个1000W的电源,你接上用电器它就会按1000W出输么,他是根据你用电器的功耗来确定的,1000W带800W用电器那么电源的压力小。有200W的富裕,电源就损耗小,就是这么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影响,反到对电池好,电池30C只是说它有30C的放电倍率,不是电池放在你那上面就会按30C的倍率放电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大越好,没什么可说的,一个理想电池的C数应该是无限大,你就按这个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C的比20C的放电更完全,30C的飞到BB响下来还有3.7V的话,那20C的飞到BB响下来还有3.8V,但你不敢再飞了。 ...

我想也是这样想的,那要是飞机需要80A电流。按这个电流我要选择多少C的电池呢?太大肯定也浪费,有没有个计算方法之类的

网友B:
再简单的说,C就是电池内阻一种表达方式,越大内阻越小,那么,在体积、重量、价格都允许的情况下,请选择最大C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简单的说,C就是电池内阻一种表达方式,越大内阻越小,那么,在体积、重量、价格都允许的情况下,请选择 ...

没必要关键是厂家的虚标情况,而且新手没必要太高C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也是这样想的,那要是飞机需要80A电流。按这个电流我要选择多少C的电池呢?太大肯定也浪费,有没有个 ...

这还不简单吗?电池容量乘以C数就是电池能够提供最大的电流。同样容量C数大的电池会贵很多。但一般的电池C数和容量多少会有些虚标,选择的时候需留些余量。也就是按照前面公式计算出的C数再往上加一到两个等级,如需30C就买40C,需40C就买50C。。。说到电池。。最近退了两批,虚标太严重,第一批买的4500MAH的电芯,卖家说内阻1mΩ左右,结果实测30mΩ左右,果断退货,第二批4500MAH的某电池,说内阻1.3mΩ,结果17mΩ,又退了,果断买了第二批ACE的,C数(内阻)靠谱。买的ACE的2200MAH20C的电池内阻7~10mΩ,相当靠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吗?电池容量乘以C数就是电池能够提供最大的电流。同样容量C数大的电池会贵很多。但一般的电池 ...

ACE电池相当强悍!标称20C被我穿越40C全程放电然后没有损坏。

网友:
c数越大,越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吗?电池容量乘以C数就是电池能够提供最大的电流。同样容量C数大的电池会贵很多。但一般的电池 ...

受教了

网友E:
学习了,好多电池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