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锐视旗舰版的缺点

楼主(2016-11-26):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出鹰眼锐视旗舰版,为什么?是有什么缺点吗?
     玩穿越机,想入一套图传。想用鹰眼锐视旗舰版+鹰眼600mW合金图传+雨燕摄像头,不知道合适吗?请各位指点!
     现在已经买了鹰眼锐视和雨燕摄像头,但是发现摄像头是4:3的,而屏幕是16:9的,图像被压扁了。怎么解决?

网友:
因为大家都上眼镜了

网友:
鹰眼屏幕做工和质量估计是最好的了我觉得,我就用的是旗舰。自动扫频,显示信号强度。亮度够。合金图传放穿越体积重量都太大了

网友:
小飞手  穿越

网友A:
出鹰眼锐视旗舰的要么是退了,要么就是上眼镜的,也有不出鹰眼直接买眼镜的,也有用了眼镜又换回鹰眼的,总之很少有人一直用一个产品不换的,没用过的总想尝试下,也为了追求更好的体验,不要那么多顾虑,鹰眼锐视是很好的产品,效果很棒,唯一的缺点就是体积有点大,还要准备三脚架什么的,出门稍微有那么点不方便,除此之外,完美
p.s:我不是厂家

网友:
屏幕的话。鹰眼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鹰眼锐视旗舰的要么是退了,要么就是上眼镜的,也有不出鹰眼直接买眼镜的,也有用了眼镜又换回鹰眼的,总 ...

正是这个道理,我也鹰眼旗舰,上了眼镜,不过还不想出,接收效果目前用过最好的,显示效果也比一般的眼镜或屏好太多。缺点:穿越带着不方便,要架子!

网友B:
可以看看LCD-RX5802 比鹰眼便宜多了 高性价比

网友:
说到这欧姆威出的那个10寸的全高清fpv屏幕,咋样?有人用么?

网友:
那是因为都换小飞手了

网友:
鹰眼锐视旗舰的地位目前还不能动摇  谁用谁知道  不怎么方便是真的  效果真是好  无论是亮度还是接收效果 使用方便 都做的很好

网友:
个人感觉
优点:
1外接电池
2双接收信号强度数字表示
3双摇杆式按钮操作
4接收信号不错
5有喇叭 可以接电视盒看电视= =我闲置时是这样用的

缺点:
1外置电池。。挂小电池要经常充电 挂大电池又重  屏必须装在相机架上 装在控上重    外置电池某些方面方便 某些方面不方便
2天线接口朝向问题 左右出要接个L头向上
3双摇杆式按钮在后面 虽然前面美观 但在后面操作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别扭
4DVR的录像回放时有时会卡顿掉帧的感觉
5音量最低为1  不明白为何不能为0

楼主:
请大家指点啊!

网友:
玩穿越  鹰眼实在太重了  加上旗舰版的Dvr效果很渣  大家要么直接小飞手  要么上眼镜

网友:
我用小飞手 可是我也想记录视频 用什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