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Awesome YOUBI XV-130 暴力竞速穿越机套装

楼主(2016-11-26):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Awesome YOUBI XV-130 简介 =====
  • 130轴距 , 不含电池重115g
  • PP材料外壳 , 耐撞 , 黑白灰3色选择
  • 4S 1306 3600KV 电机 正反转
  • BL-S 20A 4合1 集成分电板
  • F3飞控集成 40ch 25/200/400mw 可调图传
  • 2.5mm 600线 cmos 迷你FPV镜头
  • 棒子图传天线

= 其他DIY组件清单 =====
  • DEVO 716 PPM 迷你接收
  • BB响
  • LED灯
  • 4S 550 / 850 电池

===============
Awesome
===============

楼主:
= 开箱分享 =====

新玩具到手 , 先开箱分享
AWESOME出品 , 白色简洁设计的包装合

名字叫YOUBI

打开箱子 , 上层是桨及配件包

桨有2套 , 每套4片
是3030 4叶 平头

说明书 , 带中英文版 , 说明详尽

配件包 , 就是電池扎帶 / 棒子圖傳天線 及 PPM SBUS 接收機接線

机壳有黑白灰3色可选 , 配上同色的镜头座子

箱子下一层 , 就是主角 "YOUBI XV-130" 主机了

YOUBI XV-130 上手, 感觉超轻巧, 跟我装的130比 , 轻太多了

前方看看 , FPV鏡頭 , 電機 , 圖傳天線

後方看看 , 內置了 XT30 電池插座

PP塑料外壳+碳纤一体底板设计
注意电机线都藏在机臂

打開外殼 , 核心部份看倒了

FPV镜头是2.5mm 600线 cmos , 很mini

电机是1306 3600kv , 有正反转之分

双层集成系统 , 已焊上XT30插座

双层集成系统 ,
上层是集成F3及可调图传 , 可见图传天线接口 及 图传频道显示

上层板底部 , 看见图传发射组件 , LED/BB响焊点 及 UART1/2/接收机插座 !
电调信号及FPV镜头已预先接好

双层集成系统的下层板 , 集成了分电板 + 4个 BLS 20A 电调 ,
听说电调最大电流可达40A , 相当暴力

集成东西的好处 , 就是简化结构 , 轻鬆已完成核心介绍 ,
开箱最后 , 看看机架底部

準备装机 ..........
这台小机大部份设备都集成了 ,
需要DIY的 , 必须的就只有接收机 及 BB响,
而LED可跟个人喜爱而安装

先把上层板翻过来 , 在LED及BUZZ焊点先焊线

小机外壳空间不多 , 暂时希望保留外壳的完整度 ,
所以BB放在机体裡边 , 就是镜头及双层集成系统之间

LED用RGB2812 4位的, 需要接飞控控制 , 有不同顏色及光效可选择

接收机, 用DEVO 716 , 是PPM的 , 又小巧 , 适合小机用

说明书介绍了那根接线是PPM还是SBUS !
DEVO716是PPM的 ...

DEVO 716 接收机贴在机顶内壳内

注意这小机的外壳没有天线出口 , 要自行打孔

装机过种程差不多完成 ,
把接收机的PPM专用接线接,到飞控

盖好外壳 , LED接线在电池上方延伸到机外 , 再用3M强力贴固定LED在电池插座的上方

完成组装了 , 集成的东西真方便

楼主:
装机完成, 拍点照片 ............

上桨及天线

电机ZIDAN头比机身还高一点, 可见双层集成系统令机身重心大大降低

下置电池的 , 图中掛上的是4S 550

掛上4S 550 , 电池跟机架的大小平衡都很好 , 不会上重下轻或上轻下重~

尾灯接飞控的 , 可在CLEAN / BETAFLIGHT 设定灯效,
我要最简单的, 就是上锁白灯 , 解锁紫灯 !
另外打开警告效果, 就是低电压时会闪红灯

原来桨叶转动下拍照, 效果不错 ~ 哈

好了 , 装机及拍照完成 , 等本週末去外场试飞参调,
之后再分享其他照片及一些设定参数 ~

谢谢支持 !!!

网友:
占楼等更新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呀 , 装机差不多完成, 等修图后立即上载

网友:
火贴留名

130轴距非常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箱分享 - 即将上载

看一下我的ROTOR X ATOM 122

网友:
续航??价格??

网友:
手拿着超重的机架,等更新!

网友:
好可爱呀

网友:
又一波装机靓帖…

楼主:
XV-130 开箱及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开箱分享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43623&pid=19023975&fromuid=238865

~ 装机分享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43623&pid=19024010&fromuid=238865

网友:
4S 550 续航多久?

网友B:
好可爱的小机器,就是感觉如果炸鸡,天线位置的接头容易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可爱的小机器,就是感觉如果炸鸡,天线位置的接头容易炸坏

估计不怕 , 因棒子天线有点弹性 , 加上130机子动力没有180-210的大,
所以想炸坏图传天线接头应该不容易

网友:
求led尾灯设置,没控制住,跟着进了一台!

网友:
如果尾部打孔 led 内置就更美观了!

网友:
听说这款,pld很难调,不好飞,等待法师的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