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我的130装了NAZE32飞控,总是往一边偏。谁能解决

楼主(2016-11-26):
我的130穿越装了NAZE32飞控,总是往一边偏。谁能解决? 而且总会越飞越偏,偏的趋势会加剧,有人说是因为机械振动,因为飞控是用铝合金柱安装的,属于硬连接,但是尝试了用3M双面胶,厚的,感觉偏的趋势就会较少,甚至没有,但是粘不牢啊,飞控上有7805好烫,过一会就送了

网友A:
粘不牢是因为你选错了双面胶型号或者买到假的了

楼主:
听说有个PID的滤波器,不知道可以帮助修正马达对飞控的干扰吗?

网友B:
黑匣子录,看下震动频率。陷波滤波。

楼主:
我的NAZE没有黑匣子

网友C:
先把油门中位调好

网友D:
震动引起的,滤波,中立点,都没用的,只有减震

网友E:
水平校正没校正好吧,重新找个平的地方校准一下。

网友F:
我给你说。你吧固定飞控的四个螺丝下面都垫上橡胶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