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舵机,拆开了。。。帮我看看情况吧

楼主(2016-11-26):
这个是拆开后坏掉的一个齿轮,其它齿轮都是好的

下面是录的舵机通电后的情况,请帮我看看舵机是否正常

通电后,那根黑色的动力柱不动算正常的吗?

感觉舵机又能够跟随遥控的左右晃动呢,,,,,头大了

如果只是齿轮坏了100多能解决,如果是舵机烧了,就是600的问题

楼主:
通电后,那根黑色的动力柱不动算正常的吗?

感觉舵机又能够跟随遥控的左右晃动呢,,,,,头大了

网友A:
黑色那个是电位器?刚才看了你的帖子 这又遇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那个是电位器?刚才看了你的帖子 这又遇到了

原来是你啊,哈哈哈

那边的那个论坛好烦人,回复还要审核大半天。。。。。。

我昨天就回复问你的问题现在还没审核过,我擦。。。。

我问你电位器是更换齿轮后就自动恢复还是需要其他方式恢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你啊,哈哈哈

那边那帖子真不是我回你的 电位器你得安好了齿轮调好了中位 就回去了 调完后偏太多的话把安上的齿轮卸了转动电位器再安齿轮
<

网友B:
只是扫齿了  有配件换上齿轮就可以了  看样子舵机是完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边那帖子真不是我回你的 电位器你得安好了齿轮调好了中位 就回去了 调完后偏太多的话把安上的齿轮卸了 ...

好的,谢谢,大概懂了

你说的安好后调中,是指遥控器上面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扫齿了  有配件换上齿轮就可以了  看样子舵机是完好的

那感情就太好了,可以剩500啊 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概懂了

你说的安好后调中,是指遥控器上面调整吗?

嗯 先别动电位器 安好了齿轮在遥控上把舵机微调回中  偏的不多就调正了用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先别动电位器 安好了齿轮在遥控上把舵机微调回中  偏的不多就调正了用就行了

今天齿轮到了,换上去后自动就归位了

谢谢你的建议了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齿轮到了,换上去后自动就归位了

谢谢你的建议了哈,谢谢

换个齿的事解决老大问题 多爽啊 省钱了美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齿的事解决老大问题 多爽啊 省钱了美不

爽歪歪了,省下的钱可以买个15E玩了,哈哈哈

网友C(2017-03-23):
基本上舵机应该不容易损坏,齿轮少齿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舵机应该不容易损坏,齿轮少齿就可以搞定

是的哈,已经更换了齿轮

就是齿轮都是套卖的有点烦,138一套买来只用了其中一个,太不人性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哈,已经更换了齿轮

就是齿轮都是套卖的有点烦,138一套买来只用了其中一个,太不人性化了{:1_28: ...

木有办法,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只能服从购买了

网友:
换个有售后耐操的舵机,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