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怎么弄才可以加大遥控距离

楼主(2016-11-26):
大神些这个遥控的发射器在不动原厂的发射器怎么加大遥控距离!(比如接根信号线可以吗),怎么接!谢谢。
图一这个可以加大吗?如何接在遥控器上谢谢

网友A:
馈线不是越长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馈线不是越长越好

那要如何才可以增加遥控距离有没有比较简单的

网友A:
宝上有卖2.4g增程的。改起来也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上有卖2.4g增程的。改起来也不复杂

好的谢谢

网友:
理论上只要接口对上就可以用,实际上这个天线在控上直接固定有点难,控也不好携带。还有就是你这个控用在哪里?如果控的距离够了,也就不需要折腾了。

网友:
楼主要飞这么远么,增程不加其实已经很远了

网友:
话说你这个是什么遥控啊???一般的遥控距离都可以飞到你看不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