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轴承装法哪个更合理,为什么呢?

楼主(2016-11-27):
尾桨夹里面有3个轴承,2个滚珠轴承和1个压力轴承,有的飞机压力轴承装到最外面,有的飞机压力轴承装到中间,为什么呀?

网友:
理论上说YT的装法更合理。
但是尾桨夹关系不大

网友A:
滚珠轴承装外侧,桨夹的摆动虚位会小些。

网友:
个人感觉推力轴承装最外面容易进灰

网友:
推力球是提供推力的,滚珠轴承是定位的,设计不同内外装法不一样

网友:
推力轴承装外面需要大垫圈,装里面需要小垫圈,如果只有大垫圈则不能装里面,否则需另配

网友:
比较喜欢在中间,普通轴承感觉定位更好,虚位小

网友:
外面合理!!

网友B:
外面合理

网友:
在中间感觉合理点,摇摆虚位会小很多

网友:
x3是外面,450在中间,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用起来感觉没啥区别

网友C:
外面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合理!

为什么合理,能说说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合理

能说说为什么吗

网友:
亚拓500L主桨及尾桨的推力轴承都是在最外侧。

网友D:
推力轴承装在中间的话 外面的一个轴承仍然要承受轴向力  因为垫圈只和轴承内圈接触  极端情况下 内圈可能会脱离外圈

网友:
外面合理,减轻轴承使用强度,轴承寿命更长,变矩也更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力轴承装在中间的话 外面的一个轴承仍然要承受轴向力  因为垫圈只和轴承内圈接触  极端情况下 内圈可能会 ...

你的意思是,如果压力轴承在中间的话,外面的滚珠轴承外圈,在极端条件下因离心力的作用有可能脱离内圈。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如果压力轴承在中间的话,外面的滚珠轴承外圈,在极端条件下因离心力的作用有可能脱离内圈。 ...

是的

网友:
470滚珠在外面的

楼主:
看了很多级别的说明书,发现小飞机压力轴承多数在中间,450以上的多数都在外面了,估计是因为大飞机的轴承大,重量重,离心力更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级别的说明书,发现小飞机压力轴承多数在中间,450以上的多数都在外面了,估计是因为大飞机的轴 ...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450l,700和800都是推力在内,其余型号都是推力在外。内部设计师也不统一口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推力轴承装在中间的话 外面的一个轴承仍然要承受轴向力  因为垫圈只和轴承内圈接触  极端情况下 内圈可能会 ...

为毛外面的轴承仍要承受轴向力,外面轴承内圈可通过小垫圈将力传给推力轴承,外圈轴向不接触桨夹和推力轴承,都可以轴向串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珠轴承装外侧,桨夹的摆动虚位会小些。

  正解。。。【也就是说 第二个图 摆晃 较小】

网友F:
铁汉网站(好像是冰人说的)说过,止推放中间好,为此我把600E的改成了止推放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汉网站(好像是冰人说的)说过,止推放中间好,为此我把600E的改成了止推放中间.

我也感觉压力轴承放中间,桨夹的经向晃动会小很多

网友:
推力轴承装中间,滚珠轴承装外侧比较好。

一是滚珠轴承位于两侧,提高了定位精度,减少了横轴攒动。

二是滚珠轴承位于中间,里面涂抹的支腿轴承油不容易飞溅出来。

网友:
明显是推力在中间好,虚位不止小一点,而且轴承受力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毛外面的轴承仍要承受轴向力,外面轴承内圈可通过小垫圈将力传给推力轴承,外圈轴向不接触桨夹和推力轴 ...

这种情况我还这没有考虑过

网友:
看了回复各种答案都有,,,推力轴承中间虚位小。最外面一个滚珠轴承也不会受到径向力。你要是安装正确的话。最外面的轴承受到径向力会通过轴承内圈转给垫片,(这个垫片只接触滚珠轴承的内圈)在传给推力轴承。由于模型的轴承孔都不是过盈配合,所以外面轴承根本不肯承受径向力。前面有人说会把外圈扯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网友:
止推是放外侧还是放中间,主要是看那个垫圈的大小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止推轴承是承受的轴向力的,也就是说是承受的向外的离心力,同时又要保证横轴在固定的情况下,桨夹能自由旋转。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轴承的安装方式吧,第一个靠中联的肯定是用球轴承,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就是用止推轴承还是深沟球轴承的问题了,如果中间是用止推轴承的话,这个轴承必须是压在桨夹上,另一边是与球轴承接触的,这时关键的问题来了,是与球轴承的内圈接触,还是与外圈接触?弄反了就不能起作用了,这里我们要看,止推轴承的里侧是与桨夹接触的,另一侧就不能再与桨夹固定了,因为外侧的那个轴承外圈是与桨夹固定的,因此这时的止推轴承的外圈必须是与外侧的球轴承的内圈接触,这样才能转动,因此要在外侧垫一个小垫片,直径不能大于外侧球轴承的外圈内径,也就是说不会与外圈有接触,这样外侧的轴承内圈在外侧螺丝的作用下,压住止推轴承,将轴向力传递到了桨夹上了。
止推轴承还有一个安装方法是安装在最外侧。这时止推轴承的轴向力必须是直接压在桨夹上,不能压在外侧的轴承内圈上再传递到外圈,这样的安装实际上没有利用到止推轴承。正确 的安装在外侧的方法是止推轴承必须是直接压在外侧球轴承的外圈上,这样外侧球轴承只提供径向力。要压在外圈上,这个止推轴承与球轴承之间就要加垫一个垫片,这个垫片的直径是大直径的,内径必须要大于球轴承的内圈的外径才行。
最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止推轴承的两片共内孔直径是不一样的,有一片内孔会大一些,这个是与轴不直接连接的一片,有正反的。装反了就会与轴有摩擦的。
还是上两个图吧,这样大家能看得清楚点

网友:
为了配合台阶横轴才会把推力放外面吧?其他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
有几位说滚珠轴承方最外面会受径向力的,可以复习一下机械设计。。。
推力轴承放中间的最大好处是减少滚珠轴承的扭距。
扭矩越大,轴承的磨损越严重(滚珠的受力偏离中心线)
一般推力轴承方最外面是因为厂家希望使用小号推力轴承配合台阶横轴节约成本。
有时因为非标轴承问题,像雷虎X50,7mm 横轴使用6mm标准推力轴承。
但效果推力轴承装在最外侧的效果不好,所以后期改为7mm横轴配合使用7mm推力轴承。

网友G(2017-08-01):
楼主,你顶我帖子是很多的,非常感谢你的关心和认可,我也觉得推力轴承按在靠外的地方会好些,你要理由,我觉得是桨夹运动中力量是向外甩的,如果推力轴承的外面有很多其他的金属件,那么随着件数的增多,件和件之间的缝隙给运转带来的不稳定性会增加,这样桨夹会晃动大,也许运转的太不稳定还会降低推力轴承的寿命。 所以我更倾向于SAB的设计

网友:
470大奖夹里的推力是外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顶我帖子是很多的,非常感谢你的关心和认可,我也觉得推力轴承按在靠外的地方会 ...

个人倾向于滚珠轴承放外面,因为推力轴承主要承受轴向载荷,滚珠轴承主要承受径向载荷,对于桨夹和轴的组合,越靠外径向载荷越大,所以个人觉得还是滚珠轴承放外面比较合适,至于为什么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放法,可能考虑的因素不一样吧,毕竟两个轴承的位置不一样,轴和垫圈也不一样,成本也会不一样。

网友:
肯定是推力轴承装中间好啊,好处多多,第一,减少桨夹虚位,第二,减少深沟球轴承的受力。有人说球轴承装外面会使得球轴承受到轴向力?麻烦回去仔细研究下结构,有垫圈的存在,轴向力通过最外侧的球轴承的内圈传给推力轴承,至于内圈被压变形?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