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有刷机电池...

楼主(2016-11-27):
换了三家了... 基本都是打杆掉到3.8, 起飞基本就是3.6水平...飞两秒就没电了.完全不能爽飞.都是号称20C的
电池
, 完全没法用啊.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池

网友B:
电池不行什么飞机?

网友C:
什么飞机飞两秒。

网友D:
用到3.3V,电量不能看飞行中的电压要看无负载电压。飞行中哪怕电压掉到3.1V只要停止后3.8V就能飞!你需要逐渐了在线-离线电压的关系。飞行中根据载荷和当前电压“推导”无负载电压然后判断电量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看你的动力输出咯,你的输出越猛,推油掉电压越快。等你吧飞机降下来看看,如果无负载单片电池有3.7以上就可以接着飞。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 那看来要从飞控这边着手了.... 用电源测试下来是低于3.3飞控就自动重启了.. 怀疑是低电压保护了.
飞机是自己组的, 飞控是F3 有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