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3s平衡充

楼主(2016-11-27):
B6平衡贵充不舍得买,近日在网上买了6个4.2v1A锂电池充电器,每个8元钱。单个1000ma。用来自制一个平衡充。
先决定先用三块电源弄一个3s的平衡充。

由于新买的充电器的电压不准,有的4.265,4.290,4.270等的电压。决定更改电路使输出电压为4.18v-4.20v之间。

上偏置更换为4.4k的蓝色电阻
由于手头没有4.4k电阻,于是用两个。2.2k的串联。
把偏置电阻R7拆下,更换为4.4k的分立电阻,这个环节可费劲了,幸亏这一包2.2k电阻的阻值不一样,从2.14k-2.24k之间,一个一个的焊上用福禄克17B+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最后三块电源的输出电压为4.204v、4.195、和4.210v。没办法再精密 了。

公司剩余的亚克力下脚料,用于做盒子。

完成的盒子以及散热风扇,绿灯的是风扇电源。中间的空余部分是将来升级为6S充电用的,暂时是3S的。红灯亮是正在充电。

先用着试试。
由于电池没亏多少电,过了半个小时已经有一个转灯充电完成。过了一会儿全部充完,用福禄克17B+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为4.171v、4.173和4.193v。各位大神们这电压是否合适?不合适我再修改电路!

网友:
六个相当于A6

网友:
随便玩玩还可以,最终还是要买个的。

网友:
玩模型 省钱就是浪费的开始

网友:
增加上拉电阻,否则电池转灯了电压还不到4.2,以前玩过,最后还是要上充电器的

楼主:
B6的充电器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平衡充,充过了还放电达到平衡。A6等的又太贵,所以自制了一个。

网友:
,这种充电器单体组合成平衡充不是不可以,只是电流太小,每个只有500ma吧,充航模锂电明显电流太小了,充块大电池不知要多长时间;前几年我做过一个,采用的是进口2手电源,比你这还便宜,质量更好,单体电流可以到1.5A左右还是电流太小,所以说不适合做航模锂电平衡充。

楼主:
我用这个充2200ma一下的电池

网友A:
一步到位 撸个4B6。不含电源才288。

网友:
索尼4.2V1.7A比你这个好多了,5.5元1个

网友B:
都用fluke 17b了,还买不起A6吗?
玩玩可以,不够专业,不上档次,没技术含量。
言语有些重,别介意。

网友:
假如要保存到3.8v咋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fluke 17b了,还买不起A6吗?
玩玩可以,不够专业,不上档次,没技术含量。
言语有些重,别介意。

fluke 17b是外甥送的...

网友:
十年前做过,那时候成品的充电器贵,不少人都自己做。充电电流太小了,对付小电池还凑活。

网友:
B6也不是多平衡的东西,直接买剪板的三星充电器多好,买6个组一套 五六块钱一个

网友(2017-04-14):
确实是种方法 不过还真需要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