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6电机,选飓风还是选朗宇?

楼主(2016-11-27):
打算买个2216电机飞固定翼,1米4的冲浪者,看到朗宇X2216和飓风U2216价格相似~
买哪个好?
冲浪者用加高电机座,上8寸桨.,用多少KV值的?1250的?

朗宇X2216

飓风U2216

另外飓风还分顺丝   反丝?是什么意思?
冲浪者这种后推机应该用哪种丝??

网友A:
我买的飓风,感觉飓风好一些,我甚至5S 上过2216的,不过只飞了一会
但是飓风没有处冲浪者那种kv的,都很低,冲浪者一般配6-7寸桨,KV有些在2600或者低一些,所以还是买郎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飓风,感觉飓风好一些,我甚至5S 上过2216的,不过只飞了一会
但是飓风没有处冲浪者那种kv的,都很 ...

我用加高电机座,可以上8寸马刀桨,飓风有800KV 900KV 1100KV  1250KV  1400KV  2400KV可供选择

网友:
贴吧给你回了

网友:
冲浪 加高电机座  能用9寸吧  正好125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加高电机座,可以上8寸马刀桨,飓风有800KV 900KV 1100KV  1250KV  1400KV  2400KV可供选择

两款电机差不多,听说飓风给熊猫代过工,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飓风

网友B:
看官方datasheet比较效率功率重量,看对应Kv配螺旋桨。

网友:
秒选朗宇

网友C:
亲眼见哥们的飓风断桨轴的路过。不是炸断哦,是拧螺母拧断。。。。。。。。我哥们不是阿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亲眼见哥们的飓风断桨轴的路过。不是炸断哦,是拧螺母拧断。。。。。。。。我哥们不是阿诺 ...

强度堪比X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