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T石头 和你一步一步用遥控器调整PID和OSD显示

楼主(2016-11-27):
调PID必须要电脑?
调OSD也必须要电脑?
NO!NO!NO!
只要有遥控器,一切都可以搞定!
==============================================================================
        最近越来越多集成osd的飞控出现,如除了原老级的BRF3飞控,(说实话真不老,也就1岁,穿越机更新太快)现在出现了塔式的,如飞盈 佳乐的F3飞控+F390四合一电调塔式飞控,黑蚁塔式,这些都都集成了OSD,所采用的方案绝大多数都是miniOSD,如何刷写miniOSD是需要一定硬件支持和操作经验的,具体可见我另一个帖子:(FOT.石头和你一步一步为mini OSD BRF3 飞控刷 MW_OSD固件
        下面就以我最近装机使用的飞盈塔式为例,让我和你一步一步用遥控器通过OSD调整PID设置显示项目。飞盈飞塔已经刷写好了miniOSD固件,版本是1.5,比目前最新的1.6略低,但实际上我们使用是没有区别的,他的osd显示已经考虑到了大部分玩家需要,有电压,飞行模式,飞行时间,还有水平线,中心点的显示,但由于我虽然很早就开始使用OSD,但并不会习惯显示水平线和中心点,现在有了这些显示,反而老是炸机(勿笑,惯性很顽固),拿到手,就想取消中心点,水平线的显示。

         惯常的做法是通过刷写器,调整OSD显示信息,针对飞盈飞塔,其ISP烧录端口,就是osd的刷写连接口,具体线序为(从飞控正常方向看),从右到左分别是gnd tx rx dtr 5v,对应刷写器的相应接线。具体刷写方法可看前述。这样通过刷写方式调整osd显示参数比较复杂,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呢?当然有,其实只要有遥控器,就可以调整显示参数,甚至还有常用的PID。
        前提,你已经正确刷写并在BF、CF地面站打开了OSD的通讯,默认应该是UART2的通讯。开机,有OSD的版本号,图像有叠加OSD的信息,并能正确显示电压等数值。(图像上面部分是小飞手的显示信息,忽略之)如下图就是一个通讯正常的OSD显示界面:

        第一步:调出OSD设置菜单,以左手油门为例,右手油门对应相应杆位是一样的。
       左舵:油门中位,方向最右 同时 右舵:横滚中位,俯仰最高非解锁状态,解锁的话这个杆位就很危险了,因为油门推到中位
       下图开启OSD调参杆位示意图:
      下面一一介绍各个界面
      1、、PID控制界面
按上面打杆后,就出现下面的画面PID控制。
    这个是PID调参画面,下面通过这个画面,进行基本操作的介绍,别的画面操作方式与此相同。
右舵的横滚、俯仰控制“>”光标的上下左右的移动,移动到哪就可以对该值进行设置,调大就打左舵方向向右,调小值就方向向左,调好了,就将光标移动到最下一行的“SAVE+EXIT”,移动到了,怎么点确认呢?方向向右打,就相当于回车确认了!然后就可以保存退出了。
这仅仅只是调整PID的界面,OSD的显示界面呢?不知道各位注意到PID界面的最下一行最右那个菜单没有,就是“PAGE”,将光标移动这个位置,怎么点确认呢?同样方向向右打,就相当于回车确认了!向左打,就回到上一菜单画面了。我们要找到水平线和中心点的菜单,让我们一个一个界面的PAGE翻看下去。

2RC TUNING界面
        这个画面仍然是PID相关的RCTUNING重要菜单,PID有关的手感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调整。具体包括:RC RATERC EXPOROLLPITCHYAWRATE,TPA、油门中点等在BFCF地面站设置项目,通过遥控器就可以设置这些项目是不是很惊喜,不再需要带个电脑了?

3、电压界面
由于这里默认的的使用BF\CF地面站的参数,也就是“USE FC = ON”,也就是最后那行设置为ON,飞盈飞塔的固件已经是调用了飞控的参数,则上面这些参数诸如校准、电池C数,都不用再设置了。
4RSSI界面
这个是回传信号相关设置界面,因为我没有用X9D,所以这块知识点也是空白,但相关信息与FRSKY的有关设置在地面站设置是一样的。
5、电流
这个是有电流计的情况下设置的菜单,如果你用的BRF3飞控,就可以在这儿设置,是否显示电流(DISPLAY AMPS),校准电流值(ADJUST AMPS,ON就是显示,OFF就是不显示。

6、显示

这就是我要的菜单了,禁用所有,修改为OFF,第一行是地平线,第二行是侧边栏,第三行滚动条,第四行是油门显示等等,大家有兴趣,可以翻译一下,打开,看看具体显示什么。我禁用了所有,所以飞盈飞塔默认启用的中心点和地平线就不会再显示了。简单吧!

7、高级菜单

其实也没有什么高不高级的,这块大家用的机率还挺大,所以一一介绍下,第一行,是显示公制还是英制,就是显示米还英里之类的,第二行,就输入信号的制式,以我们常用的雨燕摄像头为例,买的时候盒子上有PALNTSC之选,我建议一是选雨燕,当然有钱也可以上老鹰,因为雨燕调参很方便,一条线一插就可以调亮度,逆光之类的,比别的摄像头方便,二是选择PAL制式,因为这是中国制式,同时看资料,比NTSC制式先进。回到上面菜单,如果你的摄像头是PAL这儿就选PAL,如果你的摄像头是NTSC就选NTSC,如果选不对,对不起,黑屏。后面的三条我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了,如果有用,就请飞友补充。

8GPS有关项目

与穿越无关,关键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9、报警

这块,需要对应的硬件支持,有用的可能就是时间报警和电流报警的,有兴趣的研究,应该就是设置最大值的意思。

结束语:
通过遥控器利用MINIOSD的调参功能基本介绍完毕。我们调PID,调MINIOSD显示参数应该可以就脱离电脑随时操作了,希望对大家有用。欢迎大家讨论。

PS:
最近用这套设备在桥底飞了下,感觉操控还行。
欢迎批评。
链接见下:

PS:欢迎大家关注 FOT 石头 在优酷上的视频。!点击订阅!

网友:
任性,稀饭

网友A:
请问BRF3哪条线检测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BRF3哪条线检测电压的?

用他自家分电板就不用管了,如果不是,需要单独接线。接sc插头。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方便实用,如果可以调整 f3里的高级设置就好了。

网友:
很不错的教程

网友:
太实用了!已经去掉黑蚁自带的水平线了,pid也能调了!超赞!!!

网友:
这个很好,原来不用电脑也可以调PID和OSD显示

网友:
不错,很好的教程。我是原有的F3飞控上加了30元一块的minimosd。

网友B:
请问PID里的P/I/D三个值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怎么调整到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PID里的P/I/D三个值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怎么调整到合适了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请善用论坛的搜索。有你需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

共享共学

楼主(2017-01-18):
觉得有用就顶下,便于新来的人发现

网友:
现在摄像头带OSD的,可以这样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