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26cc汽油船,选择多大的油箱合适

楼主(2016-11-27):
diy了一条汽油船,类似虾艇吧,船的空间比较小,想问问26cc的
发动机
配多少毫升的油箱比较合适,按每次玩船的时间不会超过20分钟来算。
顺便求推荐一款适合新手的体积小一点的26cc发动机

网友A:
我用的1000cc的油箱每次玩只装600cc的油大概跑10多分钟。如果楼主想跑20分钟可以装个800cc的油箱是足够了。还有就是一次最好不要跑20分钟。轴系缺少润滑很容易磨损。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润滑油漏完为止。适合新手的发动机有很多,价格比较低的就是强劲QJ,华盛,北纬州等。性价比比较高的国产神机tiger king 虎王一体机,大概900多块很划算。这些机子都很适合新手

网友B:
是虾的话选择300CC油箱 跑个5分钟就可以了
入门机器耐用的话我推荐小松,26CC的全新价格才1400,省心一些,且配件便宜
国产的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