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mini飞控会自动保存舵机中立点吗?

楼主(2016-11-27):
由于舵机臂不垂直我用了辅助微调,手动试飞中又给副翼舵机一点微调。现在想尝试一下umini飞控,那我装上飞控后怎么来标定舵机中立点?

网友A:
用飞控的平衡模式,不能用微调,飞控自动会让飞机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飞控的平衡模式,不能用微调,飞控自动会让飞机平飞

不会吧?我几十块买的nx3陀螺仪还能标定舵机中立点呢

网友:
就是有时糊涂在安了飞控情况下,微调那点事。好像是只有在手动情况下微调才有用。

网友:
中立位,不要微调啊。说明书上写的。

楼主:
那我舵机臂无法调整到垂直位置就只好算了?

网友:
飞控有校准中点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