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帮看G7怎么回事一直出这个字母

楼主(2016-11-27):
跪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盗版解密狗。。。

网友:
重启控就好
加密狗上有个黑色的按钮,按一下就好

网友:
输入法改为英文。重新选择控制器。

网友:
按一下模拟器上的reset就行了

网友:
我的也是, 我的加密狗不能重启

网友:
拔线重插!我就是这么解决的,Futaba14SG。
或者试试关控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