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0duo的电源选择

楼主(2016-11-27):
收了一台4010充电器,看到大多数人都选择艾默生的2900w通信电源,担心功率太大。不知道24v20a的普通开关电源是否能用?

网友:
用不了。这2000W的充电器你用这么小的电源,你不玩呢么。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怕电源功率太大!!
电源一定要选择大功率的,功率大,才能降低负载。
如果你选择24V/20A的电源,4010开一个通道就能把你电源搞爆

网友:
给电包充电会烧掉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怕大  因为实际功率有充电器决定

网友:
1300包邮收的 我迟了几分钟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怕电源功率太大!!
电源一定要选择大功率的,功率大,才能降低负载。
如果你选择24V/ ...

不会吧。。。我只给3S、4S电池2A充电也会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只给3S、4S电池2A充电也会爆???

这么充电买个PG C610或者iMAX B6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充电买个PG C610或者iMAX B6就够了。。。

功能全。。。

网友:
买艾默生没错的

网友:
感觉1500,的电源就够了

网友:
羡慕国内有220V交流电,这样2000W的功率,电源线和插头也只要10A就够了。美国这地方,电源是120V的,一般电源线也就是10A,最大功率不能超过1200W,真是郁闷。。

网友:
我也 4010,用 Ericsson 的 27V50A电源,无风扇,宁静。

网友C:
能用,充电器上设置下最大功率就行了,只是这个充电器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了,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充电器上设置下最大功率就行了,只是这个充电器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了,大材小用了。

谢谢各位。。后来搞了一个很实惠的通信电源,额定53V,40A,自己改了电压43V。很赞。

对了,限定功率在充电器哪里设置?

网友:
4010支持的电源范围好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