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风动船用的飞机电调,4PLS不会设置,郁闷好几天了....

楼主(2016-11-27):
一直玩飞机,剩下好多电机和电调之类,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心血来潮动手做了一个风动船,用的XXD2212,和中威特30A,接收机遥控器都是4PLS配套,
通电后,电机就是全油门,板机扣到底是零油门,说明书看了半天也没搞定设置。郁闷的很。

请教坛子里的大神,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设置,求指点,

实在不行只有去买船用电调了

网友A:
鸟语有个词语叫REV,即反向。

网友:
同楼上,油门通道反向

网友B:
这不科学啊,不知道reverse是怎么玩飞机的?

网友C:
这船能向后开吗?

网友:
楼主在开玩笑,正反舵他能不知?

网友D:
不错哦,你可以把直升机上的锁尾陀螺仪加风动船上,好超控,

网友:
如果遥控器没有正反切换的功能的话,可以把控拆开对调一下油门电位器上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鸟语有个词语叫REV,即反向。

设置反向后,板机中立位置是0油门,向前推到底是全油门,也不对吧。

应该中立位置是0油门,向后扣到底是全油门。求玩过类似配置的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船能向后开吗?

不行,不是双向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科学啊,不知道reverse是怎么玩飞机的?

不是简单设置反向的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哦,你可以把直升机上的锁尾陀螺仪加风动船上,好超控,

情教,你有没有在船上用过飞机电调,配合枪控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简单设置反向的事啊

首先  “板机扣到底是零油门”显然是油门反了,先Reverse过来。

然后剩下就是平面模型(车船)的 50:50 油门模式  vs  空模的 0-100 油门模式的区别了。

没用过4PLS。我的3PKS可以把油门行程由缺省的 50:50 改为 30:70,在此模式下大多数飞机电调可以成功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反向后,板机中立位置是0油门,向前推到底是全油门,也不对吧。

应该中立位置是0油门,向后扣到底 ...

步骤
1.反向
2.中位调整
3.行程调整
通过以上三步,把中位调为普通遥控器的低油门或零油门状态。你可把电调换为舵机看着调。
把倒车关掉。
4.重做电调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骤
1.反向
2.中位调整

感谢指点,昨天回去又按照你的方法设置了还是搞不定。
1.设置反向后,还是一插电是全油门。板机推到头是零油门
2.终点设置。把倒车行程设为0(板机向前推的行程),插电无反应。
3.中点(B 100   F100)的设置没搞明白怎么设置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昨天回去又按照你的方法设置了还是搞不定。
1.设置反向后,还是一插电是全油门。板机推到头是 ...

你离成功近了。1.设置反向后,还是一插电是全油门。板机推到头是零油门。评:这时插电其实是半油门,只是转速也较高,你以为是全油门而已。板机推到头,油门变小,表时方向现在对了。
2.终点设置。把倒车行程设为0(板机向前推的行程),插电无反应。评:倒车行程为零后,插电无反应,因为这时的中点相当于普通控的零油门,当然无反应。如果这时候扣板机电机应该会转。
3.中点(B 100   F100)的设置没搞明白怎么设置合适。评:中点先略过,试试按电调校准方法校准应该就可以用了。校准方法:控打开,飞机断电,控板机扣到最大,飞机上电,电调发出BBB提示音后,立即松开控板机,电调发BBB确认提示音表时校准成功。重新上电就可以用了。安全提示:调试全程均要取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离成功近了。1.设置反向后,还是一插电是全油门。板机推到头是零油门。评:这时插电其实是半油门,只是 ...

感谢经过几次试验,终于搞定了,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