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单向和双向是里面的程序决定的还是硬件电路决定的?

楼主(2016-11-27):
如题,。,。。

网友:
大部分的电调是 有刷的由软硬件共同决定 无刷只由软件决定

网友A:
只需要,,软件 做 很小的 增加。。。UVW 相序 调整,就能 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软件 做 很小的 增加。。。UVW 相序 调整,就能 反转。。

谢谢!现在哪些单向电调可以自己刷开源固件支持双向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哪些单向电调可以自己刷开源固件支持双向的呢?

  恩,,只要 你 能 刷得 进去软件。。。

就 100%  肯定可以 改为 双向电调 。。。。

【硬件 是 丝毫 不会 改变的 。。】

网友B:
大部分航空电调都能刷成BLHEL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航空电调都能刷成BLHELI

好,手里正好有一个中特威的45A单向电调,拆开看看能不能刷,能刷就改成车船用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