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波纹问题

楼主(2016-11-28):
图传在一推油门时就全屏波纹…换了分电板和图传,问题依旧(图传和分电板附图),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谢谢!

网友:
图传接12v,视频线经过分电板

网友A:
电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干扰

电机干扰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图传线上加个濾波模块可以改善

网友B:
加电容,现在电调电容省了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现在电调电容省了太多

加在哪里

网友:
先接在12V输出试试

网友:
我记得有卖摄像头滤波的东西来着,最好的办法就是单独供电,

网友C:
加个  25V 1000 的电容在主线 或 其中一个电调焊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  25V 1000 的电容在主线 或 其中一个电调焊盘上

  图传从12V 取电

网友D:
我试过波纹是震动引起,lz不如换浆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波纹是震动引起,lz不如换浆试下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  25V 1000 的电容在主线 或 其中一个电调焊盘上

加了电容…问题依旧。

网友:
試試直接從圖傳直接取5V 接鏡頭。我之前也是如此,得高人指導後有所改善

网友E:
换图传估计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图传估计能解决

换了三个了…

网友F:
串联一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一个电感

什么是电感?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电感?谢谢!

百度一下吧   我也不好乱说

网友G:
习惯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习惯 就好了

啥是习惯就好…

网友:
不排除天线问题

网友:
和我的图传一样》加一个12V降压模块解决了

网友:
试试换频率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问题所在……摄像头3P插头松动,油门一加震动造成电压不稳定电压不足。

网友H: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供电造成的,一是图传供电,一是像头供电,
如果你换了三图传都没解决的话那就换个像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供电造成的,一是图传供电,一是像头供电,
如果你换了三图传都没解决的话那就换个像头试 ...

已经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