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急推急收油门都会甩尾,怎么破?

楼主(2016-11-28):
最近拿出以前买的977闲飞。
发现伟力977急推急收油门都会甩尾,还有就是飞机倒过来的时候感觉没力,拉不起来,慢慢的越飞越低。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个加长的尾桨,我刚换了效果杠杠滴,谁用谁知道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电池该换了,我有架FBL80飞1分钟就没劲开始以为电机问题(换了好几个),后来才发现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A:
借贴求助:新手飞V977,机子出现如下问题:正常悬停,突然噗的一声动力全失,摔机(还好,新手不敢飞高,只有半米高),连忙熄火,扒电池,关控。之后重连,再飞就发觉控和舵机重置了,严重偏飞,微调后正常。飞了10电左右,又重置了。反复几次,高手解决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贴求助:新手飞V977,机子出现如下问题:正常悬停,突然噗的一声动力全失,摔机(还好,新手不敢飞高,只 ...

检查一下线路,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看看有没有虚焊

查控还是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控还是飞机?

飞机

网友:
我的也是有时换电池起飞就偏飞大部份不是偏左就是向前飞  很恼火

网友:
你需要检查正负螺距  这个是正解   然后才是考虑尾巴问题

网友:
说的对,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贴求助:新手飞V977,机子出现如下问题:正常悬停,突然噗的一声动力全失,摔机(还好,新手不敢飞高,只 ...

不会是以前摔过机吧,如果摔过换晶振。我以前收过个二手的,飞行中突然停机坠机,好几次。后来换了晶振好了。

网友C(2017-01-11):
震动检查横轴又没弯。还有大桨。尾电机估计也快挂了。尾桨加不加长其实是浮云。 要么买原厂尾电机。要么就买高速空心杯。5元左右的。 别指望便宜货能用。90%是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检查横轴又没弯。还有大桨。尾电机估计也快挂了。尾桨加不加长其实是浮云。 要么买原厂尾电机。要么就 ...

首先感谢回复,最后发现是原厂粘接主板的软海绵惹的祸,换硬3m胶好了。倒飞无力,换个D10遥控器好了

网友(2020-04-21):
便宜货,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