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M 6KG级别 L39安装帖 (已更新,飞行视频在6楼)

楼主(2016-11-28):
因为本地飞场条件不佳,试着弄一台小级别的涡喷,安装过程并不复杂,但第一次装涡喷机,肯定有很多没考虑周全的地方,发帖和大家分享一下,以供参考!

没单反,先借用番茄大湿美图几张!

-------------------------------------------------------------------------------------
回主题,飞机到家,试着假组一下,细节还不错!

准备安装的各种胶带及隔热用的黄腊管

粘接各舵角,美纹纸封边,环氧树脂粘接,美观!为保证粘接牢固,舵角片在粘接前需要用细砂纸打磨一下

襟翼舵机和垂尾舵机直接粘到安装板上

因飞机小,机翼薄,副翼和升降,垂尾舵机只能选用KST 125MG这类滑翔机专用舵机,襟翼舵机选1256标准舵机,转向舵机选用KST315中型舵机!

安装和连接拉杆!

舵机线套上黄腊管,布线,并用锡铂胶带在发动机及喷管位置进行隔热处理!

安装前、后起落架!

舵机线用MPX接头对接,焊接好线后,用胶封固接头

油箱选用虎鲨1.5L油箱,大小正合适,但为防止漏气,用胶封固瓶盖和各接头

发动机选配KT60,防气泡油箱本应向前安装,但为方便,就这样安装了,但每次起飞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保防气泡油箱有无气泡!

JTM L39起落架配的是电动收放起落架,电子刹车,可以分别调整左、右刹车力度

进行各设备的安装,接收机、平衡仪(选用POWER BOX 3E加GPS)装底层!

二楼安装ECU,GPS、油路开关等,这样比较整洁,刹车板放二楼这样方便调整刹车力度!

安装加油口和溢油口!

油泵电池用9.9V 3000MAH锂铁电,接收用6.6V 3800MAH锂铁电,放在飞机最前面防气泡油箱旁!

各舵面数据和重心位置按厂家参考数据设置!
-39 Albatross
Wing Span:1360mm     Length:1750mm
evator: 20mm
aileron: 15mm
rudder: 20mm
flaps: 25mm takeoff (did not use flaps on takeoff, will try that next time); 55mm landing
CG: 110mm from leading wing edge
按我自己选配的电池,机头位置需要配重250克左右,用汽车轮胎平衡用的铅块(一条约60克左右)直接粘在机头最前端!

安装完成,看着还不错!

首飞视频附后!

网友:
豪机精装

楼主:
L39首飞视频!

各舵面没大的调整,飞行感觉不错!

网友:
这么牛的飞机打小日本就靠你了

网友:
就飞场前面立那个碑,看到太不顺眼了

网友A:
请问加GPS是为了什么

楼主:
网上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加GPS是为了什么

陀螺仪都有一个重要参数需要调整,感度!比如直机尾巴的感度,固定翼更是三个轴都需要调整,而这个感度常规下是在一个固定速度下调整出来的,如飞机速度发生变化,或许刚才设定的感度会过大或过小。
飞机选用的平衡仪是POWER BOX 3E,它有一个GPS模块接口从而大体知道飞机的速度,可以让陀螺在设定的感度基础上随飞机速度的变化增大或减小,获得更好的飞行感受!

网友:
6014hs收么,,还有两套kst125的舵机齿,三个单独输出齿

网友:
关于发动机安装的一些关键性参数没有介绍。

网友:
请问购买链接和全套价格

网友(2017-01-07):
哥们,前起落架舱盖怎么安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都有一个重要参数需要调整,感度!比如直机尾巴的感度,固定翼更是三个轴都需要调整,而这个感度常 ...

厉害,我之前用NX3什么的,高速的时候修正明显过度,飞机会晃,原来是用gps解决大小舵的!学习了

网友:
装机太麻烦了。。。

网友(2018-04-09):
你好,jtm飞机的购买途径能否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漂亮,希望自己也能早日上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