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想安装 银燕45块钱一个的斜盘舵机怎么样?

楼主(2016-11-28):
尾巴打算用1107.这种舵机怎么样,会不会炸几次虚位来了,或者买来就是虚位,我有强迫症。我会用飞跃的蓝色易碎碧、

网友:
又想不花钱又想东西好,另外强迫症不合适玩直机

网友:
再好的舵机没有一点虚位不可能的

网友A:
1107 1102 虚位返厂 自己出邮费就是了。另外用易碎臂就不要谈虚位。易碎臂的刚度太差受点力就变形,变形量绝对N倍正常虚位。

网友:
用吧,有虚位了直接换新的,这价格返厂4次了,够了

网友:
推荐1102, 省心 小炸不会坏,大炸坏了就返厂

kst舵机新的钢齿系列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再便宜的也能用,效果还是有差别的,一分钱一分货、

我全机4颗辉盛9g 都飞过3d 。

网友B:
如果电池输出的电能不能转换成机械能,就只有转换成热能,然后烧设备了。你自己考虑着看让谁来背这个锅。电机?电调?舵机?还是易碎臂?桨?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池输出的电能不能转换成机械能,就只有转换成热能,然后烧设备了。你自己考虑着看让谁来背这个锅。电 ...

电池是男爵 3S 2200 35C的  不是很猛的电池

网友:
银燕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C:
米粒大小的是塑料齿,很容易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粒大小的是塑料齿,很容易扫齿

made,我还是DEKO把

网友:
要便宜的话用933,很耐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男爵 3S 2200 35C的  不是很猛的电池

我觉得,6s的才叫猛呢?3s还行啦。

网友:
銀燕es09md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7 1102 虚位返厂 自己出邮费就是了。另外用易碎臂就不要谈虚位。易碎臂的刚度太差受点力就变形,变形量 ...

那你的意思呢,我听说金属臂一炸,不挂堕机就挂十字盘的。是吗

网友:
楼主控都用14通道的了,何必在重要的舵机上省钱呢?

网友:
以前用过辉胜9克的塑料齿飞,后来就用933,总之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呢,我听说金属臂一炸,不挂堕机就挂十字盘的。是吗

你牛逼一炸必挂舵机或十字盘。我没这个功力。

网友: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看一下用这舵机飞360的视频,多的我不敢说,360用这个摆什么的完全无压力,而且不要忘了360比450重多少,这舵机我炸了n次,没扫过,虚位比215小。